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楼主:
主芯片型号:STM32F103RET6
仿真器      :Jlink V8
Loa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TM3210E-EVAL.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E:\开发资料\STM32\STM32官网库函数\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RTC_\MDK-ARM\JLinkSettings.ini"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103RE" selected (512 KB flash, 64 KB RAM).

JLink info:
------------
DLL: V4.76d, compiled Sep 13 2013 16:35:0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ul 17 2013 11:24:15
Hardware: V8.00
S/N : 270676280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JLink Warning: Could not set S_RESET_ST
**JLink Warning: Could not set S_RESET_ST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103RE
VTarget = 3.332V
State of Pins:
TCK: 1, TDI: 0, TDO: 0, TMS: 0,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0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0
JTAG speed: 2000 kHz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8000000H - 0800119FH
Erase skipp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网友:
Loa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TM3210E-EVAL.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E:\开发资料\STM32\STM32官网库函数\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RTC_\MDK-ARM\JLinkSettings.ini"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103RE" selected (512 KB flash, 64 KB RAM).

JLink info:
------------
DLL: V4.76d, compiled Sep 13 2013 16:35:0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ul 17 2013 11:24:15
Hardware: V8.00
S/N : 270676280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JLink Warning: Could not set S_RESET_ST
**JLink Warning: Could not set S_RESET_ST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103RE
VTarget = 3.325V
State of Pins:
TCK: 1, TDI: 0, TDO: 0, TMS: 0,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0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0
JTAG speed: 2000 kHz

Erase Done.
Programming Fail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网友A:
在download设定里没有选择正确的Flash配置文件。

网友:
硬件设计的原因,复位电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ownload设定里没有选择正确的Flash配置文件。

谢谢 我选择了~

网友:
我也碰到相同问题,请问楼主复位电路应该如何才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能否贴出来看下! 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把CPU的复位信号不要连到其它专用复位芯片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