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ay函数实现的延时是怎样计算的???

楼主:
C语言延时程序:
10ms延时子程序(12MHZ)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5;i>0;i--)
for(j=4;j>0;j--)
for(k=248;k>0;k--);
}
1s延时子程序(12MHZ)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h,i,j,k;
for(h=5;h>0;h--)
for(i=4;i>0;i--)
for(j=116;j>0;j--)
for(k=214;k>0;k--);
}
200ms延时子程序(12MHZ)
void delay2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5;i>0;i--)
for(j=132;j>0;j--)
for(k=150;k>0;k--);
}
500ms延时子程序程序: (12MHZ)
void delay5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15;i>0;i--)
for(j=202;j>0;j--)
for(k=81;k>0;k--);
}

网友: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死循环延时不是个好方法有这么几个原因:
1:开销大
2:不同的单片机因为指令周期不同而不同
3:受中断影响,编译器的优化选项也要考虑
一定要的话软仿真能看到,应该是每条汇编时间和,包括函数调用和返回

网友:
用_nop_() 把 ,它包含在  intrins.h 里面,放在while或for 循环里面,至于延时多久用仿真看一下

网友:
楼主想问Delay函数实现的延时是怎样计算的是吗,看程序应该是51单片机的延时程序

以10ms延时子程序(12MHz)为例来分析一下(其它的类似)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5;i>0;i--)
for(j=4;j>0;j--)
for(k=248;k>0;k--);
}

这个程序有三层循环,循环的总次数为
Num=5*4*248=4960
每次循环都有一次条件判断(如“k>0”)和一次只减(如“k--”),即每次循环消耗两个机器周期
那么花费的总的机器周期即为
Sum=Num*2=9920
对于51单片机12M晶振的话一个周期是1us,那么延时时间
t=Sum*1us=9 920 us ≈ 10ms

这段程序有可能是精确延时到10ms,这是因为调用这个函数及执行完这个函数分别要压栈和出栈,另外i,j,k也有一个赋初值的过程...所以各种因素叠加到一起延时就是10ms了

其实楼上说的挺好的,如果你想看具体的延时过程可以仿真一下,在keil中对比C语言汇编前后的代码你会理解的更透彻

网友:
反汇编计算一下,应该准确一些

网友A:
不同单片机指令周期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单片机指令周期参看

我去,出到6.69了,这是免安装版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