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主程序 访问TAIV

楼主(2014-04-29):
430 主程序 访问TAIV
请教一下,是只能在中断程序中才能访问TAIV 寄存器吗,今天在主程序中试了一下,好像不行虽然TAIV的值为0EH但就是不进入程序~
while(1)
{
if(TA1IV==0x0E)
{TA1CTL &=~ BIT0;
Flag0++;
if(Flag0==Time_Flag)
{Flag0=0;
Flag1=1;
}
}
}
主程序

网友A:
进入中断处理完中断服务程序后会把中断标志位清除的吧!那你在主程序中写的那些判断语句一直不会达到条件的吧! 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