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仿真rom

楼主(2014-04-29):
modelsim 仿真rom
mif文件数据是以DEC格式存储的,rom里存的负数为什么读不出来呢?读到负数输出就是0了,有谁知道的吗?

网友:
你把.mif文件改为hex就肯定可以了。你肯定用的是十进制的吧。具体方法:打开.mif,对着表单击右键,在memory开头的菜单里选hex---,然后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