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码校验值计算

楼主:
怎么计算n个8位HEX码的校验值?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太明晰,对于HEX码的校验和Checksum的计算,其实就是将每一行所有的十六进制值(每两个为一组),相加之后得到总和,然后总和加上校验和,得到的数的后两位十六进制码应为 00H(H代表十六进制)。例如一个HEX码如下:
10000000020003787FE4F6D8FD75812B02004A02,
将其每两个一组相加得到总和10H + 00H + 00H + 00H + 02H + 00H + 03H + 78H + 7FH + E4H + F6H + D8H+ FDH + 75H + 81H + 2BH + 02H + 00H + 4AH + 02H=62AH,
要使得总和最后两位为00,最近的数为700H,所以校验和为700H-62AH=D6H.
楼主可以依此来计算校验和,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太明晰,对于HEX码的校验和Checksum的计算,其实就是将每一行所有的十六进制值(每两个为一组) ...

谢谢,以前没接触过校验,不知道该怎么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太明晰,对于HEX码的校验和Checksum的计算,其实就是将每一行所有的十六进制值(每两个为一组) ...

能不能再问一下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太明晰,对于HEX码的校验和Checksum的计算,其实就是将每一行所有的十六进制值(每两个为一组) ...

我最近在看一个程序嘛,他的校验是这样做的:在RAM里0xFC00到0xFC14存储了一些数据,最后一个字节为校验值,前面存数据。他把前面每个字节的数据相加然后与校验值比较,相等则数据校验正确。求指点。。。

网友A:
顾名思义,检验和(checksum),就是用于校验目的地一组数据项的和。它通常是以十六进制为数制表示的形式。目的是为了保证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以你说的为例,当在RAM里存储的数据传输时,首先把每个字节数据相加得到的和放在最后一字节,即为校验和;然后数据传输到目的地,由接收端验证,将收到的相加得到的和与校验和比较,如果接收方检测到校验和有差错,则数据会被直接丢弃,并发送指令让发送端重传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顾名思义,检验和(checksum),就是用于校验目的地一组数据项的和。它通常是以十六进制为数制表示的形式。目 ...

奥,这样啊。那校验方式是可以自己定义的吗?

网友:
可以根据情况设定,之前说的是最简单的检验,也叫直接校验法,把数据拿来直接进行比较看是否出错。除此,还有其他校验方法如奇偶校验、CRC循环冗余校验等,具体楼主可以去查相关的资料,网上都有的,祝好!

网友:
校验码的计算步骤如下:

a.从代码位置序号2开始,所有偶数位的数字代码求和。

b.步骤a的和乘以3。

c.从代码位置序号3开始,所有奇数位的数字代码求和。

d.将步骤b与步骤c的结果相加。

e.用大于或等于步骤d所得结果且为10最小整数倍的数减去步骤d所得结果,其差即为所求校验码 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校验码的计算步骤如下:

a.从代码位置序号2开始,所有偶数位的数字代码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