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偶在做一个温湿度传感器,用的DHT21传感器,但是有一段程序困扰我好久了,...

楼主:
函数名称 : 读温湿度字节函数
功    能 : 读取温湿度每个字节
说    明 : 无
*********************************************************/

void  COM(void)//读字节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DHT)&&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DHT)
                    U8temp=1;
                    U8FLAG=2;
                while((DHT)&&U8FLAG++);
                 if(U8FLAG==1)break;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网友A:
既然这样,那就继续困扰着呗。

网友:
RE: 大虾们,偶在做一个温湿度计,用的DHT21传感器,这段代码怎样解释啊?不懂。。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那就继续困扰着呗。

标题有点长,未显示完,不好意思啊,我是想大神们帮我看一下的,那个U8FLAG作用是什么啊?后面一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