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放大电路中电容的怎样取值

楼主:
我问一下,有谁知道三极管放大电路中基极,发射极,集电极上的电容在设计电路时是怎样取值,有实例是最好的,没有实例公式也行,我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来自 8楼

。楼主,这个电路可以成为设置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您说的电容对于C1、C2来说叫做耦合电容,如果非要设置它们的话它们主要决定了电路的下线截止频率的,这要看您设置的下线截止频率。然后Ce这要作用就是防止引入的反馈电阻Re对电路放大倍数的影响设置的,只要在通频带能看做短路即可。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频率低的话10uF以上最好 频率比较高就可以取小一点

网友:
根本的公式是:
   T = R * C

即所在的回路中,要大于它,

网友:
这是阻容耦合,交流放大器。各电容数值与你所要求的通频带下限有关。通频带下限越低,各电容就需要越大的数值,以保证容抗小于允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的公式是:
   T = R * C

我想问一下,你公式中的R,C,T分别指的是什么?

网友:
晶体管电路设计,铃木雅臣写的,可以参考,有详细计算过程。

网友:
R:某一回路的总电阻
C:某一回路的总电容

T:信号的周期。

楼主如果不知道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我建议你从基础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某一回路的总电阻
C:某一回路的总电容

好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