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深度解剖:解开程序员面试笔试的秘密

楼主:
《C语言深度解剖:解开程序员面试笔试的秘密》

由作者结合自身多年嵌入式C语言开发经验和平时讲解C语言的心得体会整理而成,其中有很多作者独特的见解或看法。由于并不是从头到尾讲解C语言的基础知识,所以本书并不适用于C语言零基础的读者,其内容要比一般的C语言图书深得多、细致得多,其中有很多问题是各大公司的面试或笔试题。
    本书适合广大计算机系学生、初级程序员参考学习,也适合计算机系教师、中高级程序员参考使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ownload/maylove/1473

网友:
第1章 关键字
1.1 最宽宏大量的关键字-auto
1.2 最快的关键字-register
1.2.1 皇帝身边的小太监——寄存器
1.2.2 使用register修饰符的注意点
1.3 最名不符实的关键字-static
1.3.1 修饰变量
1.3.2 修饰函数
1.4 基本数据类型-short、int、long、char、float、double
1.4.1 数据类型与“模子
1.4.2 变量的命名规则
1.5 最冤枉的关键字——sizeof
1.5.1 常年被人误认为函数
1.5.2 sizeof(int)*p表示什么意思
1.6 signed、unsigned关键字
1.7 if、else组合
1.7.1 bool变量与”零值“进行比较
1.7.2 float变量与”零值“进行比较
1.7.3 指针变量与”零值“进行比较
1.7.4 else到底与哪个if配对呢
1.7.5 if语句后面的分号
1.7.6 使用if语句的其他注意事项
1.8 switch、case组合
1.8.1 不要拿青龙偃月刀去削苹果
1.8.2 case关键字后面的值有什么要求吗
1.8.3 case语句的排列顺序
1.8.4 使用case语句的其他注意事项
1.9 do、while、for关键字
1.9.1 break与continue的区别
1.9.2 循环语句的注意点
1.10 goto关键字
1.11 void关键字
1.11.1 void a
1.11.2 void修饰函数返回值和参数
1.11.3 void指针
1.11.4 void不能代表一个真实的变量
1.12 return关键字
1.13 const关键字也许该被替换为readonly
1.13.1 const修饰的只读变量
1.13.2 节省空间,避免不必要的内存分配,同时提高效率
1.13.3 修饰一般变量
1.13.4 修饰数组
1.13.5 修饰指针
1.13.6 修饰函数的参数
1.13.7 修饰函数的返回值
1.14最易变的关键字-volatile
1.15最会带帽子的关键字——extern
1.16 struct关键字
1.16.1 空结构体多大
1.16.2 柔性数组
1.16.3 struct与class的区别
1.17 union关键字
1.17.1 大小端模式对union类型数据的影响
1.17.2 如何用程序确认当前系统的存储模式
1.18 enum关键字
1.18.1 枚举类型的使用方法
1.18.2 枚举与#define宏的区别
1.19 伟大的缝纫师-typedef关键字
1.19.1 关于马甲的笑话
1.19.2 历史的误会——也许应该是typerename
……
第2章 符号
第3章 预处理
第4章 指针和数组
第5章 内存管理
第6章 函数
第7章 文件结构
第8章 关于面试的秘密
附录1 C语言基础测试题
附录2 C语言基础测试题答案
后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