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的DK-LM3S9B96开发套件 芯片锁死 是不是能换

楼主:
我的DK-LM3S9B96开发套件不能下程序,出现“could not initialize target device”,听别人说是芯片被锁了,然后我就用LM Flash programmer 进行解锁,解锁后板子能下程序了,但是不能显示。好像是说IQC80C1XD芯片不能进行解锁,会损坏其内部补丁。这样说我板子的芯片是不是坏了,那换一快C1芯片就好了,能不能换其他的型号的芯片,还是整个板子都坏了?

网友A:
可以解锁吧,以前发过一个LM3S811的解锁贴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S811%2B%BD%E2%CB%F8

网友:
我用LM Flash programmer 解锁了,芯片好像坏了,这块板子芯片能不能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解锁吧,以前发过一个LM3S811的解锁贴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59 ...

我用LM Flash programmer 解锁了,芯片好像坏了,这块板子芯片能不能换啊

网友:
坏了肯定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LM Flash programmer 解锁了,芯片好像坏了,这块板子芯片能不能换啊

可以换的,我觉的解锁应该就行了,你说得不能显示是什么不能显示?
重新下载一边代码看看

网友C:
而且其实内部的补丁无所谓的,如果用IAR编译的话,可以把这个补丁添加进去的。
另外如果真的需要换芯片,无所谓版本的,当然是越新越好了,只要是9B96的,封装一样,直接换上去就行。

网友D:
芯片锁死的原因,根据网上的资料,我觉得大致有以下几种:

JTAG口复用为GPIO口;
使用锁相环倍频时,软件设置的晶振与板子上实际的频率不一致;
在download时,就按了reset键,导致片内数据错乱;
直接操作寄存器,修改了download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其实内部的补丁无所谓的,如果用IAR编译的话,可以把这个补丁添加进去的。
另外如果真的需要换芯片,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时间久了,现在发现还有锁死的问题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流明的板子,真是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锁死的原因,根据网上的资料,我觉得大致有以下几种: JTAG口复用为GPIO口; 使用锁相环倍频时,软 ...

你好,我有台设备控制板上面使用了9b96的芯片,示波器测量发现16m晶振损坏了,更换晶振后还是不能正常运行,请问按照你的方法解锁后芯片里面的程序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