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压力传感器放大电路

楼主:
有没有大侠使用过压力传感器的信号放大电路,我用的是拉压力传感器,在12V的供电下输出0-18mv的电压,我想将电压放大至0-5v,请问各位大侠该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A:
MV级别的放大  网上一搜一大堆的放大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V级别的放大  网上一搜一大堆的放大电路

MV级别放大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MV级别放大是什么?

毫伏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