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干扰

楼主:
        现在做了一个简单的电路板,只有电源部分(用了TI的一款简单的开关电源芯片TPS54232),激光发送模块(独立LDO电源稳压),图像传感器接受部分(已经集成输出0-5V的信号)。在接一般的12-24V电源,负极夹了示波器探头夹子就可以正常工作(即便是示波器不开,只夹了探头也可以工作),将示波器夹子拿开就不能工作了。用好的12-24V数字电源则不用示波器夹子也可以正常工作;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干扰问题造成的?一般怎么解决呀??求各位慷慨帮忙帮忙呀!!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各点电压值,可能是接触不良造成的。看看参考地线是不是松了。

网友B:
说明系统内噪声过大,重点检查电源部分。开关电源的设计不仅仅要注意电路和器件,PCB的布局走线也必须特别留意。

网友C:
一般的12-24V电源和好的12-24V数字电源?
这个如何界定?
问题是出在电源上,先独立检查自己制作的这个电源板吧,看按照设计的至少输入输出都正常再进行其他连接吧

网友D:
我怎么觉得是你地线连接问题,示波器夹子夹上之后就接地了,改用数字电源后它的夹子也是良好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各点电压值,可能是接触不良造成的。看看参考地线是不是松了。

应该不是接触不良,换一个好点的数字电源就没问题,用工厂那些小一些的差一点的12V或24V电源才出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系统内噪声过大,重点检查电源部分。开关电源的设计不仅仅要注意电路和器件,PCB的布局走线也必须特别 ...

我开关电源部分是按照电源芯片规格书上面的PCB图布局布线的,换其他的直接LDO稳压的电源也是一样的效果,(我电源部分在外面,稳压成5V后再通过电线将5V和GND飞线到单片机的PCB上的,电线长大概是30cm吧,这样会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12-24V电源和好的12-24V数字电源?
这个如何界定?
问题是出在电源上,先独立检查自己制作的这个电 ...

好一点的电源是比较大一点的,带数显,电压、电流可调的数显电源;差一点的是 工厂那边,很小的一个12V电源或24V电源;输出的电压是在范围内的,输出是5V,纹波之类等用那两种电源都是一样的,但就是一个能工作,一个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觉得是你地线连接问题,示波器夹子夹上之后就接地了,改用数字电源后它的夹子也是良好接地的

我觉得应该是接地方面,或者可能是共模或差模之类的干扰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的纹波什么的,加载的时候和空载的时候,还有参考电路仅仅给出核心电路,外围的还需要自己加上去的,先定位问题的原因,在想办法解决啊。

网友:
首先检查接触不良和元件接线,然后看示波器, 在空载加载的各种情况下的情况, 注意外围设置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线飞在外面造成的干扰,谢谢各位的热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