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输出的DAC需要的参考电压从哪获得

楼主:
430输出的DAC需要的参考电压从哪获得    我用的是MSP430F155

网友:
VDD或者Vref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关键还得看你的软件怎么配置。

网友:
通过对寄存器的设置来选择参考电压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以及参考电压的值。如果选择外部参考电压还要通过外部接上一个参考电压,例如选择外部参考电压为2.5V时,则需在VeREF+和VeREF-两个引脚上接上一个外部的2.5v参考电压。
Setting REFON=1 enables the internal reference. When REF2_5V = 1, the internal reference is 2.5 V, the
reference is 1.5 V when REF2_5V = 0.
REFON=1时,如果REF2_5V=0,那么内部参考电压为1.5V,REF2_5V=1时内部参考电压为2.5V
选择外部参考电压通过SREFx,从datasheet里可以看到有很多种选择,Vref这种是内部参考电压,Veref这种是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
给你详细资料

网友:
通过软件的配置,选择ADD或者REF 这个电压一般是固定的几个值,精度也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