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鸡画的PCB,真诚请教

楼主:
画的不好,希望多多指点。应该有很多问题,但是自己又看不出来。所以请大家看看。
最近在家待业,是GPS模块的照着用户手册画的。
如能指教不胜感激。麻烦各位了。

PCB

PCB

网友A:
空间浪费啊!!! 那么多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间浪费啊!!! 那么多空白

是的,我也觉得。不过我一移动纽扣电池它就规则出错。

网友B:
布局就有问题,更别说布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布局就有问题,更别说布线了

能具体说下吗,我是按照怎么方便怎么布局。

网友B:
电源芯片放电池旁边。滤波电容放到该放的位置,减少ESR和ESL。EEprom放到模块对应管脚旁啊。不要形成环地。适当的加粗部分走线,或者用块来代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放电池旁边。滤波电容放到该放的位置,减少ESR和ESL。EEprom放到模块对应管脚旁啊。不要形成环地。 ...

我在去改进下。谢谢
对了,突然想到我是为了布线而去布局。你说的很对,应该先布局在布线。但我又有一个问题,如果在走线不通的情况下(当然非常少)稍微改动一下布局就能走通,这样稍微牺牲下布局(性能),或许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很大?。
你的意见对我的帮助很大,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去改进下。谢谢
对了,突然想到我是为了布线而去布局。你说的很对,应该先布局在布线。但我又有一个 ...

你这个板子只要该连的都连上了,怎么布都问题大。

网友D:
我觉得你的rx/tx和scl/sda与GPS的连接搞反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楼主的天线离GPS的线也太长了吧,而且线有点细。

网友D:
LED压住了电阻的标识;led的标识跑到美国去了;模块下边不要走线;弄点孔散热好。这个布局布线成松鼠状不好,还是不成鸡比较符合国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的rx/tx和scl/sda与GPS的连接搞反了

谢谢,我在看看。你指的是原理图可能画错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ED压住了电阻的标识;led的标识跑到美国去了;模块下边不要走线;弄点孔散热好。这个布局布线成松鼠状不好 ...

是的,是我粗心了,我尽量用过孔,过孔多了没事的吧?我在改进下布线样子的确挺重要的。

网友:
布局问题,ESR、ESL都会比较大。另外,自己做板子的话,线宽孔径那些都要比较大,个人建议线宽40以上,孔径大一点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在看看。你指的是原理图可能画错了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我粗心了,我尽量用过孔,过孔多了没事的吧?我在改进下布线样子的确挺重要的。

没事

网友:
yi以我們公司對小的板子標準 文字絲印一個方向 零件擺放一個方向

网友:
布局不够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