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ag 【智能风铃】 第五弹 上手usb dongle

楼主:
既然要和Sensortag通信,自然要用到usb dongle了

这次设计的是PC端的上位机程序通过usb dongle和Sensortag通信,获取到Sensortag的运动状态及测量到的温度、湿度、气压等信息后,实时体现在模拟出的风铃上

从淘宝上买到了usb dongle后,插到USB口,安装驱动等不在话下

接着启动BLE Device Monitor,选择usb dongle所在的串口号,

从设备管理器中即可看到目前使用的串口号是多少

选中之后会自动开始扫描周围的BLE设备

这时将Sensortag上电,或者按一下侧面的按钮,就可以看到已经扫描到了Sensortag

在左下角的窗口中双击Sensortag的设备名称,会开始连接

连接成功之后会列出Sensortag支持的服务

在右侧Sensortag的标签页中可以用test或者monitoring两种模式获取Sensortag上的数据

在获取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左侧的窗口中显示的事件记录

另外更加底层的信息则可以通过BTool这个工具进行研究,usb dongle实际上是通过串口和PC通信的,所以只要搞清楚了相关的命令参数,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程序里通过串口和Sensortag进行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