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C10测量正弦信号峰峰值,频率

楼主:
最近在搞430想问下,用ADC10 测量正弦信号怎么设置ADC,如何确定adc取样是一个周期,或者超过一个周期,最后给出例子

网友:
另外ADC取样之后是放在MEM里面的,我想等全部取完之后再做处理。这样的话每次取样的点放在哪里

网友:
可以自己开辟一个存储区来存储MEM的数据,采样频率可以通过采样时间和定时器来控制。

网友:
如果我想测量正弦信号峰峰值,应该用单通道多次还是单通道单次转化?另外adc什么时候停止,我怎样判断取样点包括正弦信号一个周期了就是说怎样确定所测的是峰峰值

网友:
用连续转换到数组,取min和max的差值就是峰峰值了,信号有直流分量的情况。
ADC不需要停止。

网友:
同问,现在也在做这个,留下QQ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