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G2553单片机的P2.0电平转换时间为什么不同?

楼主:
我用MSP430G2553的P2.0口产生方波时,占空比怎么差这么多?这是我的程序:
#include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 = 0xFF;
        P2REN = 0xFF;
        P2OUT = 0xFF;
        P2SEL = 0x00;
        P2SEL2 = 0x00;

        while(1)
        {
                P2OUT = 0xFF;
                for(i=0;i<2;i++);
                P2OUT = 0x00;
                for(i=0;i<2;i++);
        }
}

网友:
       P2REN = 0xFF;
        P2OUT = 0xFF;

你加了上拉电阻。

网友A:
你把2改成100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P2REN = 0xFF;
        P2OUT = 0xFF;

非常感谢,但是,其它引脚为什么没影响呢?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就是,好奇怪呀
把2改1000试试看
或者把测试的取样率设大一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2改成1000试试

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上拉电阻的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好奇怪呀
把2改1000试试看
或者把测试的取样率设大一点试试

不是这些原因,是上拉电阻,但是上拉电阻为什么只影响P2.0呢,P1.0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没P2.0严重!

网友:
那怎么回事呀
在数据手册上,P1.0,P1.1,P1.2的结构是一样的呀
好像上下拉电阻在端口为输出状态的时候应该不起作用的呀

怪了,你再重新作一遍看看?
明天要有空,我也来试试
哪位说说怎么回事呀?

网友D:
不知道你这波形是哪儿来的,能确保其准确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这波形是哪儿来的,能确保其准确性吗?

我又试了一次,发现可能是我的波形问题,我用的是24M 8CH的逻辑分析仪,我试了一下其它口,也是这种情况!多谢指点,一语惊醒梦中人!非常感谢!,下次直接用示波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回事呀
在数据手册上,P1.0,P1.1,P1.2的结构是一样的呀
好像上下拉电阻在端口为输出状态的时候应该 ...

谢谢了,可能是我的采集问题,我用的是24M 8CH的逻辑分析仪,试了一下其他的IO口也是这种问题,不如直接用示波器看!

网友C:
你说其它的IO也是这种问题,可是你图片中不是这样呀?

你开始采集的时间点设在什么时候的呀?是msp430没上电就是开始采集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开始采集的?
复位上电开始一段时间是比较特殊的,例如时钟启振就需要一定时间稳定,不过对于IO口不一样还是比较奇怪呀
我没时间弄这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希望楼主告知确切地原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其它的IO也是这种问题,可是你图片中不是这样呀?

你开始采集的时间点设在什么时候的呀?是msp430没 ...

我重新测了一下,将IO口设置为输出,如果上拉电阻加上的话(Px = 0xFF),会影响逻辑分析仪的第一通道(CH1),不管第一通道测的是哪个IO口,如果上拉电阻不加,就不会影响。然后我用其他通道测P2.0口都显示正常,所以我觉得上拉电阻对逻辑分析仪的第一通道有影响,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逻辑分析仪

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