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单片机外部中断0出现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
     我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当光电二极管接收不到激光时,模块输出低电平,触发单片机外部中断0,而这个光
敏模块在接收不到激光时,输出高电平;这与我的要求正好相反,所以我用S8550(PNP)作为反相器,将
光敏模块的输出电平取反,问题是:虽然我在集电极端输出低电平,但不知为什么总是不能触发中断?

    在测试中发现,在不与单片机中断引脚相连时,当OUT输出低电平(接收到激光)时,发光二极管LED0
亮,此时集电极C输出高电平;当OUT输出高电平(接收不到激光)时,发光二极管LED0灭,此时集电极C
输出低电平。
    但是一旦连接到单片机的中断引脚,LED0立即点亮,当OUT输出低电平(接收到激光)时,发光二极管LED0
的亮度变得更亮。
    我分析后觉得应该是因为单片机在上电后各引脚默认为高电平,所以连接到集电极C时,会点亮LED0。当OUT
输出高电平(接收不到激光)时,集电极C输出低电平,为什么不能将INT0置为低电平呢?

网友:
端口内部使能了上拉电阻,看看能否去掉

网友:
在加一级三极管不就反过来了,同意楼上的看法,中断是低电平触发的,也可以直接调整输出端的状态吧。

网友:
楼主的晶体管用法不妥,先搞清楚接收头在有光照时的输出电压。

网友:
看来看去,电路有问题

网友:
把LED0给拿下去试试先

网友:
刚好在看51的定时器时扫到了IO口,看一下P3的内部结构吧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LED常亮了,三极管不通时VCC经过内部上拉电阻给LED供电,三极管导通时VCC经三极管给LED供电所以会更亮
作为输入口时,如果把P3.2置低的话由于输出锁存,IO口一直是低电平将无法被拉高,无论输入的是高还是低读到的都是低,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

对于你要实现的功能可以把指示LED改成低电平导通的接法,三极管的集电极接一个1k左右的电阻到地

网友:
三级管的方法简直rua呆了.
这个电路的设计和你的光敏二极管参数有关系,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有光线和无光线两种条件的阻值,尽量接近实际情况.
电路有两种方法5V;电阻;二极管;地         或者5V;二极管;电阻;地
输出线一定在电阻和二极管之间,选一种合适的电路+适当的阻值就可以产生你想要的逻辑了,适当的阻值才能保证符合TTL电平逻辑.
有无光,高低电平一共四种情况都可以实现的,电流不够再考虑三级管.

网友:
试试这样接行不  画错了P3.2接到三极管的C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