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如何产生0-100的随机数?

楼主:
msp430f5529如何产生0-100的随机数?
需要每隔固定的时间产生随机数。。新手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har randomNumber=0;
next=randomNumber%7;   //产生随机数
randomNumber = ++randomNumber%100;

大哥,
next=randomNumber%7;   //产生随机数
next是个什么什么类型的??
下面提示没有定义next。

网友:

msp430f5529如何产生0-100的随机数?
需要每隔固定的时间产生随机数。。新手求教。。。

网友A:
uchar randomNumber=0;
next=randomNumber%7;   //产生随机数
randomNumber = ++randomNumber%100;

网友:
利用vlo和mclk两个时钟源的差异,在wdt和timer两个中断中产生随机数。

网友:
拿个中断随机除以100取余呗,找个变量变化比较快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next=randomNumber%7;   //产生随机数
next是个什么什么类型的??

这只是个产生随机数的方法。没定义,你就定义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