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服了stm8硬件iic了

楼主:
大致说说吧,我现在主机软件模拟iic,从机是硬件iic中断

我实现的是主机发命令给从机,从机接收到命令后吧数据发给主机,
而且主机必须让从机休眠,休眠后,必须唤醒。

但是现在通讯都无法正常,

调试了半天,才发现I2C_SR1=0x10

停止位都监测到了,为什么前面地址匹配和数据缓冲非空没有检测到。好奇怪,下断点试了好几遍,现在吧代码贴出来,反正我是服了stm8,好多东西没有avr灵活,我调avr都已经跳成功了,但是stm8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很高贵的样子。调试了半天,烦了

网友:
来自 3楼

/* MAIN.C file
*
* Copyright (c) 2002-2005 ST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 "208io.h"
#include "iic.h"
#include "type.h"

#define N  8
u8 buf[N];
main()
{

                IIC_Init();
                        while (1)
                {
                                AT24CXX_WriteOneByte(0x01);
                                delay_ms(100);
                        buf[0]=AT24CXX_ReadOneByte();
                                        delay_ms(10);
                                AT24CXX_WriteOneByte(0x02);
                                        delay_ms(10);
                                buf[1]=AT24CXX_ReadOneByte();
                                                delay_ms(100);
                }

}

网友:
u8 AT24CXX_ReadOneByte(void)
{
                u8 temp=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B);           //进入接收模式
                IIC_Wait_Ack();
    temp=IIC_Read_Byte(0);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temp;
}

void AT24CXX_WriteOneByte(u8 cmd)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A);            //发送写命令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md);     //发送字节
                IIC_Wait_Ack();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delay_ms(10);
}

/* MAIN.C file
*
* Copyright (c) 2002-2005 ST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 "208io.h"
#include "iic.h"
#include "type.h"

#define N  8
u8 buf[N];
main()
{

                IIC_Init();
                        while (1)
                {
                                AT24CXX_WriteOneByte(0x01);
                                delay_ms(100);
                        buf[0]=AT24CXX_ReadOneByte();
                                        delay_ms(10);
                                AT24CXX_WriteOneByte(0x02);
                                        delay_ms(10);
                                buf[1]=AT24CXX_ReadOneByte();
                                                delay_ms(100);
                }

}

网友:
前面是主机的代码。
  软件模拟的。

下面是从机的代码。主要是初始化部分,和iic中断部分。

/* MAIN.C file
*
* Copyright (c) 2002-2005 ST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 "103io.h"
#include "type.h"

void Gpio_Init(void);
void Iic_Init(void);

u8 temp,temp1,temp2;

void Gpio_Init(void)
{
                // CLK_CKDIVR = 0x18;
                 PB4_DDR=1;
                 PB5_DDR=1;
                 PB4_CR1=0;
                 PB5_CR1=0;
                // PB4_ODR=1;
                 //PB5_ODR=1;

}

void Iic_Init(void)
{
                CLK_PCKENR1 |= 0x01;                                //使能IIC外设时钟
                I2C_TRISER = 0x02;        //上升沿时间
                I2C_CR1&=~(1<<0);
                I2C_CR1=0x81;                //禁止时钟延展

                I2C_CR2 |= (1<<2);//应答使能
                I2C_FREQR = 0x04;  //外设时钟

                I2C_OARL=0xAA;                //模拟从机地址
                I2C_OARH=0x40;                //0x01000000//从机地址
                 I2C_CCRH = 0x00;   //标准模式
                I2C_CCRL = 0x28;  //设置速率是100khz

                I2C_ITR         |=0x06;//中断使能
                I2C_CR1|=(1<<0);
}

main()
{
        //        _asm("sim");
                 Gpio_Init();
                Iic_Init();
                                I2C_CR1|=(1<<0);
                _asm("rim");
                while (1);
                {

                }
}

@far @interrupt void iic_irq(void)
{
                _asm("nop");

                                                if((I2C_SR1&0x10))                                //停止位侦测
                        {

                                                 temp1=I2C_SR1;
                                                 I2C_CR2|=(1<<1);
                        }

                        if((I2C_SR1&(1<<1)))         // 地址匹配
                        {

                                        temp1=I2C_SR1;
                                        temp2=I2C_SR3;         //地址匹配清除标志位
                        }
                        if(I2C_SR1&(1<<6))         //接收到数据
                        {

                                        temp=I2C_DR;

                                        while((I2C_SR1 & 0x80) != 0)                //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
                                                switch(temp)
                                        {
                                                 case 0x01:
                                                 I2C_DR = 0x02;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break;
                                                 case 0x02:
                                                 I2C_DR = 0x04;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I2C_SR1 & 0x04) == 0);                //等待发送完成

                                }
                        }

                        /*        while((I2C_SR1 & 0x80) != 0)                //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
                                                switch(temp)
                                        {
                                                 case 0x01:
                                                 I2C_DR = 0x02;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break;
                                                 case 0x02:
                                                 I2C_DR = 0x04;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I2C_SR1 & 0x04) == 0);                //等待发送完成
                        }                                 */

}

网友:
加上拉电阻,脚位是真开漏

网友:
stm8s003 的PB4和PB5是真开漏,哎呀,没看手册啊!

网友A:
解決了麼??加上拉電阻效果怎麼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決了麼??加上拉電阻效果怎麼樣
楼主不靠谱,怎么不会来结贴!

网友:
看来,芯片有什么问题不是容易发现的。

别人出一个片子,不知道测试了多少遍,根本不会出现低级问题的。

编程序,还是多找找自己的失误

网友:
看来楼主已经顺利解决了。其实可以看看人家的demo,一般IIC这些都有写好的。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调成的代码?同是主模拟  从硬件
调试有问题   求代码参考下

网友:
我用STM32的时候做EEPROM软件读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波形,从件应答都很好,就是写不进数据。
后来把IO切换方向的程序代码顺序改下就好了。
软件IIC,SDA会要切换I/O模式,在切换之前,把SCL置低。
仅供参考。

网友:
开漏怎么影响到这个的?

网友B:
请版主,说明如何解决的。多谢了!

网友B:
回帖没有积分奖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帖没有积分奖励吗????

积分规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720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版主,说明如何解决的。多谢了!

将STM8的iic引脚配置成开漏,再有注意2个时序一定要吻合,最好跑cos系统,将通讯优先级设定最高!

保证不能被中断打断!因为IIC是有规定,时序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是有要求的,我这个贴也有3年时间了,想想,希望帮到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