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用单片机输出的5V直流电压控制交流220V?急急急

楼主:
如题,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应该搞一个驱动就行吧,小电压控制大电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你在网上搜搜,应该有类似的模块

网友B:
光耦隔离,继电器或可控硅

网友C:
控制交流的元件有双向可控硅、继电器/接触器、固态继电器等等,要根据应用的具体需求和功率参数以及负载特性等合理选择。

网友D:
要达到什么样的控制效果楼主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搞一个驱动就行吧,小电压控制大电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你在网上搜搜,应该有类似的模块

我搜到淘宝卖的,但想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隔离,继电器或可控硅

我也知道,关键是型号啊  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达到什么样的控制效果楼主没有说清楚。

就是实现STC89C51输出控制一个220V交流电池阀的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交流的元件有双向可控硅、继电器/接触器、固态继电器等等,要根据应用的具体需求和功率参数以及负载特 ...

恩恩,谢谢

网友F:
单片机Io口不足以驱动继电器,所以要先接个开关三极管

网友G:
用過三極管+繼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实现STC89C51输出控制一个220V交流电池阀的通断

这个控制很简单的;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Io口不足以驱动继电器,所以要先接个开关三极管

恩  知道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過三極管+繼電器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