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的中断问题

楼主:
AVR进入低级中断运行程序后,如果较高级的中断触发,是不是会立即跳出低级中断运行高级中断?

网友:
avr 是没有中断优先级的,那个应该叫中断嵌套。

网友:
看你有没有使用中断嵌套的,有的话中断当前中断,执行下一中断

网友:
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开放全局中断,一旦有中断(包括中断级别较低的,或者是自己本身)申请,AVR将立即响应中断,打断当前正在执行的任何程序(包括正在执行中断服务程序),进入新的中断服务程序,从而实现中断嵌套。此时如有多个中断申请同时存在,MCU响应高优先权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