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一个5529的数字时钟程序,有急用啊!

楼主:
RT.求各位大神一个5529的数字时钟程序,有急用啊!在此感激不尽啊!有好心的朋友请发到463355239@qq.com。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刚回复一个和你同样问题的哥们,代码如下,但愿能帮助到你,谢谢!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HAL_Dogs102x6.h"

void lcd_int(void);
void time_1_int(void);
void display_time(void);
void display_style(void);
void button_init(void);
void key_scan(void);
void clock_check(void);
void display_ADC(void);
void ADC_init(void);
uint16_t get_temp_Value(void);
uint16_t get_ADC_voltage_Value(void);

char hour=0,min=0,sec=0;
char clk_hour=0,clk_min=0,clk_sec=20;
char key_chose=5;

unsigned int  time_counter=0;
unsigned int ADC_voltage=0;
unsigned int tempData,ADC_voltageDataOld;
unsigned int tempDataOld,ADC_voltageData;
volatile long IntDegF;
volatile long IntDegC;
volatile long temp;

uint8_t time_hour_style=0;
uint8_t time_min_style=0;
uint8_t clk_hour_style=0;
uint8_t clk_min_style=0;
uint8_t clk_sec_style=0;

char time[] ="time :00-00-00";
char clock[]="clock:00-00-00";
char time_hour[]="00";
char time_min[]="00";
char time_sec[]="00";
char clock_disp_hour[]="00";
char clock_disp_min[]="00";
char clock_disp_sec[]="00";

char temp1[]="AD_IntDegF=0000";
char temp2[]="AD_IntDegC=0000";
char adc_volage[]="ADC_votage=0000";

const uint8_t clock_disp[]={0x20,0x02,
                0x00,0x1F,0x80,0x44,0x04,0x44,0x54,0x4F,0x44,0x44,0x44,0x44,0x40,0x7F,0x00,0x00,
                0x04,0x08,0x34,0xE7,0x24,0x24,0x00,0x0F,0x08,0x08,0xFF,0x08,0x08,0x0F,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F8,0x80,0x80,0xFE,0x90,0x88,0xF0,0x02,0x01,0xFE,0x00,0x00,
                0x80,0x80,0x80,0xFE,0x84,0x88,0x00,0xE0,0x40,0x40,0xFF,0x40,0x40,0xE0,0x00,0x00
};                                                                                                    //display"naozhong"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ime_1_int();
        lcd_int();

        button_init();
        Dogs102x6_imageDraw(clock_disp,0,35);
        Dogs102x6_stringDraw(2,0,time,DOGS102x6_DRAW_NORMAL);         // write data to LCD
        Dogs102x6_stringDraw(3,0,clock,DOGS102x6_DRAW_NORMAL);        // write data to LCD
        ADC_init();
    P1DIR |= (0x01<<0);
    P8DIR |= (0x01<<2);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display_ADC();
                display_time();
                key_scan();
                clock_check();
    }
}
uint16_t get_temp_Value(void)
{
    if (tempData > tempDataOld)
        if ((tempData - tempDataOld) > 10)
                tempDataOld = tempData;            //use new data if change is beyond
                                                                                            // fluctuation threshold
        else
                tempData = tempDataOld;            //use old data if change is not beyond
                                                       // fluctuation threshold
    else
    if ((tempDataOld - tempData) > 10)
            tempDataOld = tempData;                //use new data if change is beyond
                                                                                            // fluctuation threshold
    else
            tempData = tempDataOld;                //use old data if change is not beyond
                                                       // fluctuation threshold
    return tempData;
}
uint16_t get_ADC_voltage_Value(void)
{
    if (ADC_voltageData > ADC_voltageDataOld)
        if ((ADC_voltageData - ADC_voltageDataOld) > 10)
                ADC_voltageDataOld = ADC_voltageData;            //use new data if change is beyond
                                                       // fluctuation threshold
        else
                ADC_voltageData = ADC_voltageDataOld;            //use old data if change is not beyond
                                                       // fluctuation threshold
    else
    if ((ADC_voltageDataOld - ADC_voltageData) > 10)
            ADC_voltageDataOld = ADC_voltageData;                //use new data if change is beyond
                                                       // fluctuation threshold
    else
            ADC_voltageData = ADC_voltageDataOld;                //use old data if change is not beyond
                                                       // fluctuation threshold

    return ADC_voltageData;
}
void display_ADC(void)
{
        ADC_voltage=get_ADC_voltage_Value();
        temp=get_temp_Value();
        IntDegC = ((temp - 1855) * 667) / 4096;
        IntDegF = ((temp - 1748) * 1200) / 4096;
        //IntDegC = temp;
        //IntDegF = temp;

        adc_volage[14]=ADC_voltage%10+'0';
        adc_volage[13]=ADC_voltage/10%10+'0';
        adc_volage[12]=ADC_voltage/100%10+'0';
        adc_volage[11]=ADC_voltage/1000%10+'0';

        temp1[14]=IntDegC%10+'0';
        temp1[13]=IntDegC/10%10+'0';
        temp1[12]=IntDegC/100%10+'0';
        temp1[11]=IntDegC/1000%10+'0';

        temp2[14]=IntDegF%10+'0';
        temp2[13]=IntDegF/10%10+'0';
        temp2[12]=IntDegF/100%10+'0';
        temp2[11]=IntDegF/1000%10+'0';

        Dogs102x6_stringDraw(4,0,temp1,DOGS102x6_DRAW_NORMAL);   // write data to LCD
        Dogs102x6_stringDraw(5,0,temp2,DOGS102x6_DRAW_NORMAL);   // write data to LCD
        Dogs102x6_stringDraw(6,0,adc_volage,DOGS102x6_DRAW_NORMAL);   // write data to LCD
}

void ADC_init(void)
{
          P8DIR |= BIT0;
          P8OUT |= BIT0;                                                        // Enable WHEEL
          REFCTL0 &= ~REFMSTR;
          ADC12CTL0 = ADC12SHT0_8 + ADC12REFON + ADC12ON;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2+ADC12SHT1_2+ADC12SHT0_8;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1;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 sequence

          ADC12MCTL0 = ADC12INCH_5;                 // ref+=AVcc, channel = A5
          ADC12MCTL1 = ADC12INCH_10+ADC12EOS+ ADC12SREF_1;       // ref+=AVcc, channel = A10,end seq

          P6SEL |= BIT5;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IE = 0x02;                           // Enable ADC12IFG.1
          __delay_cycles(75);                       // 75us delay to allow Ref to settle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

void display_time(void)
{
        time_hour[0]=hour/10+'0';
        time_hour[1]=hour%10+'0';
        time_min[0]=min/10+'0';
        time_min[1]=min%10+'0';
        time_sec[0]=sec/10+'0';
        time_sec[1]=sec%10+'0';

        clock_disp_hour[0]=clk_hour/10+'0';
        clock_disp_hour[1]=clk_hour%10+'0';
        clock_disp_min[0]=clk_min/10+'0';
        clock_disp_min[1]=clk_min%10+'0';
        clock_disp_sec[0]=clk_sec/10+'0';
        clock_disp_sec[1]=clk_sec%10+'0';
        display_style();
        Dogs102x6_stringDraw(2,36,time_hour,time_hour_style);
        Dogs102x6_stringDraw(2,54,time_min,time_min_style);
        Dogs102x6_stringDraw(2,72,time_sec,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3,36,clock_disp_hour,clk_hour_style);
        Dogs102x6_stringDraw(3,54,clock_disp_min,clk_min_style);
        Dogs102x6_stringDraw(3,72,clock_disp_sec,clk_sec_style);
}

void lcd_int(void)
{
        Board_init();                                              // GPIO initialization
        Dogs102x6_init();                                          // initialize LCD
        Dogs102x6_clearScreen();                                   // clear screen of LCD
        Dogs102x6_backlightInit();                                 // initialize the backlight of LCD
        Dogs102x6_setBacklight(20);                                // set up the backlight of LCD
        __enable_interrupt();//enable globle interrupt
}
void time_1_int(void)
{
        TA1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1CCR0 = 1045;                                                          //周期为1ms
        TA1CTL = TASSEL_2 + MC_2 + TACLR;         // SMCLK ~= 1.045MHz, contmode, clear TAR
        __enable_interrupt();//enable globle interrupt
}
void button_init(void)
{
        P1DIR &= ~(0x01<<7); //set P1.7 as input
        P1REN |= (0x01<<7);  //enable resistor
        P1OUT |= (0x01<<7);  //pull up

        P2DIR &= ~(0x01<<2); //set P2.2 as input
        P2REN |= (0x01<<2);  //enable resistor
        P2OUT |= (0x01<<2);  //pull up
}

void key_scan(void)
{
        unsigned int ii;
        if(!(P1IN & (0x01<<7)))
        {
                for(ii=0;ii<10000;ii++);
                if(!(P1IN & (0x01<<7)))
                {
                        //P8OUT ^= (0x01<<2);
                        key_chose++;
                        if(key_chose==6)
                        {
                                key_chose=0;
                        }
                }
                while(!(P1IN & (0x01<<7)));  //
                for(ii=0;ii<10000;ii++);     //
                while(!(P1IN & (0x01<<7)));
        }
        if(!(P2IN & (0x01<<2)))
        {
                for(ii=0;ii<10000;ii++);
                if(!(P2IN & (0x01<<2)))
                {
                        //P1OUT ^= (0x01<<0);
                        if(key_chose==0)
                        {
                                hour++;
                                if(hour>=24)
                                {
                                        hour=0;
                                }
                        }
                        if(key_chose==1)
                        {
                                min++;
                                if(min>=60)
                                {
                                        min=0;
                                }
                        }
                        if(key_chose==2)
                        {
                                clk_hour++;
                                if(clk_hour>=24)
                                {
                                        clk_hour=0;
                                }
                        }
                        if(key_chose==3)
                        {
                                clk_min++;
                                if(clk_min>=60)
                                {
                                        clk_min=0;
                                }
                        }
                        if(key_chose==4)
                        {
                                clk_sec++;
                                if(clk_sec>=60)
                                {
                                        clk_sec=0;
                                }
                        }
                }
                while(!(P2IN & (0x01<<2)));  //
                for(ii=0;ii<10000;ii++);     //
                while(!(P2IN & (0x01<<2)));
        }
}
void clock_check(void)
{
        unsigned ii,jj;
        if (clk_sec==sec)
        {
                if(clk_min==min)
                {
                        if(clk_hour==hour)
                        {
                                for (ii==0;ii<30;ii++)
                                {
                                        P8OUT ^= (0x01<<2);
                                        for(jj=0;jj<10000;jj++);
                                        for(jj=0;jj<10000;jj++);
                                }
                        }
                }
        }
}
void display_style(void)
{
           switch (key_chose)
                        {
                            case 0:
                                                {
                                                time_hour_style=1;
                                                time_min_style=0;
                                                clk_hour_style=0;
                                                clk_min_style=0;
                                                clk_sec_style=0;
                                                }
                                    break;
                            case 1:
                                        {
                                         time_hour_style=0;
                                        time_min_style=1;
                                        clk_hour_style=0;
                                        clk_min_style=0;
                                        clk_sec_style=0;
                                        }
                                    break;
                            case 2:
                                        {
                                        time_hour_style=0;
                                        time_min_style=0;
                                        clk_hour_style=1;
                                        clk_min_style=0;
                                        clk_sec_style=0;
                                        }
                                    break;
                            case 3:
                                    {
                                    time_hour_style=0;
                                    time_min_style=0;
                                    clk_hour_style=0;
                                    clk_min_style=1;
                                    clk_sec_style=0;
                                    }
                                    break;
                            case 4:
                                        {
                                        time_hour_style=0;
                                        time_min_style=0;
                                        clk_hour_style=0;
                                        clk_min_style=0;
                                        clk_sec_style=1;
                                        }
                                    break;
                            case 5:
                                        {
                                        time_hour_style=0;
                                        time_min_style=0;
                                        clk_hour_style=0;
                                        clk_min_style=0;
                                        clk_sec_style=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time_counter;
        TA1CCR0 += 1045;
        if (time_counter>=1000)
        {
                time_counter = 0;
            sec++;
            //P1OUT ^= BIT0;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break;                           // Vector  6:  ADC12IFG0
  case  8:                                      // Vector  8:  ADC12IFG1
                  ADC_voltageData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tempData = ADC12MEM1;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4_bits);   // Exit active CPU
              break;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回复一个和你同样问题的哥们,代码如下,但愿能帮助到你,谢谢!

大神您,非常感谢您的程序。只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include 是什么头文件,我这个5529里面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您,非常感谢您的程序。只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include 是什么头文件,我这个5529里面没有啊[/b ...

stdint.hC标准函数库中的头文件,提供了对具有特定位宽的整形的支持。可以下载这个头文件,放在CCS的include文件夹中重新编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dint.h是C标准函数库中的头文件,提供了对具有特定位宽的整形的支持。可以下载这个头文件,放在CCS的in ...

我用的是ccsv5.1,里面没有include这个文件夹啊(⊙o⊙)…那个msp430.h在哪里?往哪里导入?大神求助啊,加个qq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回复一个和你同样问题的哥们,代码如下,但愿能帮助到你,谢谢!

亲,最近一个专业选修课课题要验收啊,急需你这份代码,可是调试过程中出了一点问题,不知能否加QQ请教一下??QQ号:1032390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