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数组一次提取多个串口数据。。。。求大神。。。。。

楼主:
10芯积分
代码如下,想将串口2获取的数据(11个数据一包)保存到Re_buf数组中。。。。纠结好久了。。。。求大神
#include
#define S2RI 0x01        //串口2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
#define S2TI 0x02        //串口2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unsigned char flag1,flag2,temp1,b,temp2,c;
extern char Re_buf[11];
/****************串行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8位自动重装
    SCON = 0x50;    //串口1工作在方式1  10位异步收发 REN=1允许接收
    TH1 = 0xFD;           //定时器1初值
    TL1 = TH1;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EA =1;                   //开总中断
    ES =1;               //开串口1中断
        S2CON = 0x50;   //串口2工作在方式1  10位异步收发 S2REN=1允许接收
    BRT = 0xFD;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初值
    AUXR = 0x10;    //BRTR=1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开始计数
    IE2 =0x01;        //开串口2中断  ES2=1
}
/****************串行口1发送****************/
void UART_1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若TI=0,在此等待
    TI = 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t i=0;
        b=0xAA;
        c=0xCC;
    InitUART();        //串行口初始化
        while(1)
        {
                if(flag2==1)
                {
                        flag2=0;
                        if(Re_buf[0]==0x55)      //检查帧头
                      {
                      }
                }
        }
}
/************串行口2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ART_2Interrupt(void) interrupt 8
{
        int i=0;
        for(i=0;i<10;i++)
        {
                if(S2CON&S2RI)
                {
                        Re_buf[i]=S2BUF;
                        S2CON&=~S2RI;
                }
        }
        flag2=1;
}

网友A:
数据包的话,要能判断头尾才行,否则来一个干扰数据,你就永远无法正确解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包的话,要能判断头尾才行,否则来一个干扰数据,你就永远无法正确解析了。

从中断那里判断吗?我放在了main函数里判断的就是Re_buf[0]==0x55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中断那里判断吗?

对,使用类似状态机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使用类似状态机的方法。

我放在了main函数里判断的就是Re_buf[0]==0x55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放在了main函数里判断的就是Re_buf[0]==0x55那个。。。。

看你就是没怎么写过程序的,0x55要在中断中判断,判断出是0x55之后才能存到数据的第0个位置中。而且中断函数是不能像你那么写的(不能用循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就是没怎么写过程序的,0x55要在中断中判断,判断出是0x55之后才能存到数据的第0个位置中。而且中断 ...

恩,确实是第一次弄。。。。不能用循环那要怎么给数组赋值呢?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确实是第一次弄。。。。不能用循环那要怎么给数组赋值呢?求指导。。。。

给你示例,相当于伪代码:
void ISR(void)
{
    static int index=0;
    if (index == 0 && rx_byte == 0x55)
    {
        rx_buf[index++] = 0x55;
    }
    else if (index != 0)
    {
        rx_buf[index++] = rx_byte;
        if (index > 10) {index = 0; rx_flag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