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RM芯片推荐

楼主:
公司最近想选择一款ARM芯片,主要用到以太网和工业控制方面的,各位大神能否推荐一款经典型号,最好资料多 大家用的多 开发多,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经典非常热门的。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求助ARM芯片选择

公司最近想选择一款ARM芯片,主要用到以太网和工业控制方面的,各位大神能否推荐一款经典型号,最好资料多 大家用的多 开发多,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经典非常热门的。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stm32   nxp   TI的,

网友:
老板真放心啊,让你来选。你这要求太宽泛了,以太网和工业控制这两个要求基本每个厂家都有这样的产品。
STM32F107你考虑考虑?

网友:
还要考虑成本吧
也可已选A8之类的嘛

网友:
lpc1768/17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考虑成本吧
也可已选A8之类的嘛

不需要考虑成本和功耗 就要好用 内存大  资料多  前期可能只做一些简单的控制  然后慢慢扩展

网友:
可以考虑用TI的产品,TQ3358工控板A8架构充分满足你以上的要求。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有没有千兆网口的经典ARM推荐?

网友:
TI的AM335X系列怎么样 大家用过么  好用么 程序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