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9触摸键ccs程序出错,怎么弄啊,新手求帮助!

楼主:
刚学,我是想用ccsv5。1自带的资源库弄一个触摸键的程序,把资源库加到include里面了,然后。。。。就出错了,是不是资源库加的不对啊?不加资源库也不行,各种尝试,直接把structure.h和structure.c复制到我的工程中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弄了,求指教

网友A:
  从错误信息来看,似乎是在链接的时候报的,检查一下头文件和库是否包含正确。试着重新添加一下路径,具体请参照我之前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5342-1-1.html,但愿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错误信息来看,似乎是在链接的时候报的,检查一下头文件和库是否包含正确。试着重新添加一下路径,具体 ...

嗯嗯,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重新添加一下路径可以啦
资料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添加一下路径可以啦
资料参考

嗯嗯,谢谢分享,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