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不同型号产品的程序移植

楼主:
各位, 我想把msp430 g2553的程序,移植到msp430 f6638上面。
但不从下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基本上关于寄存器的都需要修改,没什么好办法,一点点改吧。

网友:
我的经验:
打开你的原来芯片的头文件 例:msp430fg2553.h,还有要移植的对应芯片的头文件,查找到你所需的寄存器,每个寄存器都会有对应的英文注释,找到相同功能的寄存器,再就是找例程对照看看怎么配置,这样只需要修改相应的寄存器及最开始的IO配置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首先看对应的引脚是否具有此功能呢,然后对相应模块的寄存器及引脚进行配置。程序比较庞大的话可以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移植呢,一个模块一个模块进行调试呢!

网友:
首先关闭看门狗。
1、看看g2553的程序中是否用到外部8MHz的晶振。如果是TI的demo板大多数没有8MHz的晶振,所以f6638要不能开启8MHz的晶振。
2、看IO初始程序有没有端口复用的(IO做ACLK之类的),如果有就要看g2553的数据手册,然后再配置f6638的IO口也要复用。g2553的引脚尽量和f6638复用的一致。
3、中断向量的移植,看g2553的中用到什么中断,例如定时器A的中断,然后再g2553的.h文件中查看中读向量号是多少。然后检查f6638的中断号是多少!

网友: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k;
    for (k=0;k<195;k++);
  }
主要看你的思路了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j;
    for (j=0;j     {
      delay_1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