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I2c 总线程序编写的一些问题

楼主:
首先使用I2c 数据总线通信要理解其时序图,楼主是使用I2c总线建立 C51芯片与 E2Prom AT24C02 之间的通信,通信时序图如截图01,起始程序的时序图如截图02,如下所示是起始程序:

void delay()
{;;}

void start ()                // To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楼主的问题是 delay函数的调用,若我换成
void delay ()
{
      unsigned int i;
      for (i=0;i=70;i++);
}

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截图01

截图01

截图02

截图02

网友A:
延时时间太长了·····

网友:
for (i=0;i=70;i++);
死循环?

网友:
for (i=0;i=70;i++);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for (i=0;i=70;i++);

红字,估计应该是<或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for (i=0;i=70;i++);
死循环?

笔误,我回头再检查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延时时间太长了·····

不好意思,貌似笔误造成 程序无法正常运行,那天编了一天程序,估计搞懵了。今天我找到原程序将 delay 改成如下
void delay()
{
     uint i = 0;
     for (i=70;i>0;i--);
}

程序可以运行,没有问题,谢谢老兄跟贴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貌似笔误造成 程序无法正常运行,那天编了一天程序,估计搞懵了。今天我找到原程序将 delay 改 ...

我就是这个意思···死在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