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长时间 定时

楼主:
需要长时间定时时,例如几天或者几小时,大家都采用什么方法或者什么外部芯片

网友:
长时间定时,没做过。

网友A:
如果不需要精确的定时用软件延时即可,否则用实时时钟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精确的定时用软件延时即可,否则用实时时钟芯片。

实时时钟芯片我选择用PCF8563,看完数据手册试着写了一下定时程序,没有成功,网上大多是读写的程序,没有定时方面的,大侠用过这个芯片吗,有定时方面的程序吗,这是我自己写的,不知道哪里出错
   uchar data=0x81,data1=0x0f,data2=0x00,data3=0x00,data4=0x00,data0=0x00;

   write_PCF8563(0x00,1,&data3);//控制/状态寄存器1 设置,STOP=0,芯片时钟运行
   write_PCF8563(0x01,1,&data4);//控制/状态寄存器2 设置,TI/TP=0,TIE=0
   write_PCF8563(0x0E,1,&data);//TE=1,允许定时器工作;定时器时钟源选择1HZ
   write_PCF8563(0x0F,1,&data1);//定时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时时钟芯片我选择用PCF8563,看完数据手册试着写了一下定时程序,没有成功,网上大多是读写的程序,没 ...

去认真阅读理解器件手册,从网上找现成的代码,即使能用,对你也没有丝毫好处。读懂了器件手册,自然就会知道如何正确操作芯片。

网友:
也可以使用ds1302时钟芯片,这个时钟芯片用的比较多

欢迎关注:JL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