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eneric Bulk Device驱动

楼主:
求驱动和安装方法,在做USB example
Windows-side USB examples不能成功连接板子

网友:
这个驱动可以再ti的官网上面下载到的,网址附上,请自行下载,谢谢!
http://www.ti.com/tool/sw-usb-windrivers

网友:
另外,如果有问题,可以参照ti官方论坛上的这个相似的问题和解答,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
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 ... f/908/t/124656.aspx

网友:
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 ... f/908/t/124656.aspx
参考下资料

网友:
参考下,也许有帮助

网友:
TivaWare 目录下的windows driver是就是USB驱动;/attach]windows_dri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