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怎么和gprs模块GTM900C连接???

楼主:
我有一个GTM900C模块,用串口调试的时候输入AT指令可以返回OK等其他说明书上返回的信息。同时我也在MSP430单片机上编写了输入AT指令的程序,用串口观察可以输出相应AT指令。《《《现在问题就是,我怎么把MSP430和GTM900C连接?让程序自动输入AT指令给无线模块而不是手动一个个输入?我自己试验的时候是把GTM中引脚3(VCC),4(GND),5(RXD_PC_232),6(TXD_pc_232)连接单片机64(AVCC),63(GND),
35(URXD0),34(UTXD0)连接,但是运行程序的时候用串口连接在GTM上观察时,返回值都是乱码,波特率也一个个试过了,都是乱码,这是什么原因?》》》》》》最后一幅图淘宝上附送教程中51单片机与GTM900C的连接方式。

网友A:
接法有问题,232和TTL不能直接接,用TTL连TTL,也就是5换到7,6换到8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接法有问题,232和TTL不能直接接,用TTL连TTL,也就是5换到7,6换到8

看错了,是5换到8,6换到7

网友B:
按楼上说的试试,也可以换到9,10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是5换到8,6换到7

换了一下,连接7.8还真的可以了!但是我反复看了说明书,视频,还有问了淘宝卖家的技术人员,都告诉我连5.6,难道51单片机和MSP430单片机电压相差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楼上说的试试,也可以换到9,10脚试试

转换思维真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是5换到8,6换到7

明白了。可能他的51的UART接口电平已经经过MAX232转换过后再引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可能他的51的UART接口电平已经经过MAX232转换过后再引出来的。。。。。。。

做电路一定要看清楚是什么类型的接口,光是串口就有TTL,232,485等,有的协议是一样的,但是电平的电压差的很远,没烧模块算是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电路一定要看清楚是什么类型的接口,光是串口就有TTL,232,485等,有的协议是一样的,但是电平的电压差 ...

学习了!以后要在做实验过程中要谨慎些!

网友:
要看清楚接口的类型,比如TTL,232,485等,有些协议什么一样,高低电平也不同。不能乱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这个来做什么产品的呢

不做产品,只是做个远程数据监测收发的实验

网友:
51的都是5V电压,430的是3.3V电压

网友:
楼主有程序吗?能发一份给我吗?急求。。。105432544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