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AD中断只能进一次T_T

楼主:
函数如下: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_HOOK(void)
{

        /* ADC10 Interrupt Handler */
        ISR_ADC();

        /* Enter active mode on exit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4_bits);
}

void ISR_ADC(void)
{
        static temp=0;
        if (!temp)
        {
        P1DIR |= BIT5;
        P1OUT |= BIT5;}
        temp++;
        if(temp/2==0)
        P1OUT ^= BIT5;
        P1OUT ^= BIT4;
        ADC10CTL0 |= ENC;
        ADC10CTL0|=ADC10SC;
}
我用的是grace生成的g2553单片机,BIT4和BIT5都接了LED,但是只能闪一下就不亮了。。。求大神帮助啊~~~

网友:
1.你采用什么方式进行采样的?软件触发?外部触发?

2.检查一下,中断标志位清除了吗?

网友:
看你有一句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4_bits);,那就是430正常估计在LPM4模式,这个模式ad已经停止,怎么会产生中断,至少换到LPM3

网友:
是你中断的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