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电路打板出来有噪音搞了几天还是没搞出来 是哪个位置没布好 谢谢

楼主:
请教高手这个电路打板出来有噪音搞了几天还是没搞出来 是哪个位置没布好 谢谢

网友A:
楼主应给出电路图,否则谁知道你做的是什么。
对于敏感电路,PCB应采用大面积覆地层设计,楼主的PCB布局走线都很空,完全有空间做覆地。在大面积覆地的基础上仍要注意信号回路、电源回路和地回路的布局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给出电路图,否则谁知道你做的是什么。
对于敏感电路,PCB应采用大面积覆地层设计,楼主的PCB布局走 ...

看样子像是一个电子管的功放,抓下噪声的波形,看看是不是引入的外部噪声?

网友:
有噪音不能说是布线的原因吧,不过很好奇,这是什么软件画图

网友:
原理图是这个

网友:
接地什么都弄过  就是搞不好  管子也换了  把输入信号接地 还是有噪音  再次谢谢各位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