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转化结果消除毛刺???

楼主:
   搞了半个多月MSP430的ADC和DAC0832的DAC,中间遇到许多问题都一一解决了,今晚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发现一些毛刺,峰峰值最高有1.2V,我接的是一个直流电源。输出回路接了 一个无缘滤波,截止频率1.3K。各位应该遇到类似的问题吧这些毛刺是怎么产生的?? 以及消除的方法??(我试了提高采样频率毛刺会减少,减小RC滤波截止频率也相对减少一些,但还是有毛刺,)

这些毛刺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A:
楼主测的哪里的信号波形?没有足够设计信息是不好判断的。

网友:
用另一个通道看看参考电压的波形。。。

网友B:
既然是求助贴,就应该描述清楚,你的描述里面我只知道你遇到问题了,却什么信息也不透露,你让大家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的哪里的信号波形?没有足够设计信息是不好判断的。

DAC0832经过滤波输出后的  (我用的是4片DAC 四通道同时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求助贴,就应该描述清楚,你的描述里面我只知道你遇到问题了,却什么信息也不透露,你让大家猜?

不好意思 没说清楚,那个波形是DAC0832经过滤波输出后的  (我用的是4片DAC 四通道同时输出)  DAC后的波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一路一路的挨着测是否输出正常,输出一个直流信号,看看毛刺是哪里来的,如果直流信号都有毛刺的话,先检查电路吧,应该是硬件电路问题的,

网友A:
是程序还是硬件的问题,可以通过实验确定,即向DAC写入一个定值,这时DAC输出只会是一个固定的直流电平,如果这时有杂波,说明是硬件问题,否则则为程序问题。楼主既然不交待具体的设计信息,也只能说点常识了。

网友C:
]1:如果每个波形都有毛刺,可能是频率太高,上升沿或下降沿太陡引起,解决措施加一个小小电容
2:如果部分波形有毛刺,可能是占空比改变时机不对,解决措施,调整程序,在上一个波形结束后改占空比
参考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如果每个波形都有毛刺,可能是频率太高,上升沿或下降沿太陡引起,解决措施加一个小小电容
2:如果 ...

非常感谢!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程序还是硬件的问题,可以通过实验确定,即向DAC写入一个定值,这时DAC输出只会是一个固定的直流电平,如 ...

是电路的问题,刚开始发帖有时候说不明白,望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一路一路的挨着测是否输出正常,输出一个直流信号,看看毛刺是哪里来的,如果直流信号都有 ...

恩恩 是电路的问题,我在想办法

网友:
是电路问题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有严重设计错误或电源很脏,耦合了过多噪声。

网友:
可否加一个软件滤波?

I-Love-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