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拖焊出现的问题

楼主:
我要刀型号铬铁头拖焊内存芯片时,为什么最后多的焊锡总会留在最后两个脚上,只能用吸锡带清除,我看视频中别人施焊时,都不用吸锡带,可以直接用铬铁头把焊锡直接带走,这是不是因为我的刀头不能吸焊锡的原因?

网友:
有烙铁温度的原因和焊锡的原因,我一般都是点上 化了 用力一砸  多余的焊锡都掉下来了

网友A:
采用拉焊,然后加点锡,要让融化的锡快速让滚动起来,,,或者上点松香也可以,松香一个作用是增加焊锡的流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拉焊,然后加点锡,要让融化的锡快速让滚动起来,,,或者上点松香也可以,松香一个作用是增加焊锡的流 ...

谢谢高手指教,一用马上锡就没有了!!!

网友:
松香是個好東西。

网友:
温度要合适,刀头要干净,拉一下就好.

网友:
说明助焊剂不足或烙铁头浸润性不佳,再有就是你用的焊锡量过多了。

网友:
最好别用吸锡带,特别是手艺没学精时,由于吸锡带要与引脚接触,有可能在拉的时候,拉坏引脚或PCB。

要焊好密脚的IC,拖焊时除烙铁外不用其它任何工作是最好的。

烙铁温度、烙铁头质量等,与焊接有很大关系。

网友:
加点儿松香,再用拉焊,应该就能搞定,熟能生巧,多练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