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检测还是峰值检测,分不清也看不懂,求指导!

楼主:
大图如上所示,这个图示Altium Designer 9的例程(4x8channel...)里面的一个图,我觉得是个峰值检测的图,
个人分析:
信号由plus传入,R3用于加大输入阻抗,经C1耦合去除直流成分,然后由U1A 反向放大,
U1B的电路结构类似峰峰值检测电路,这块的原理不懂,电路也分析不出来,求指教!
U1C虽然有个1.0欧姆的电阻,我觉得可以忽略,等效看为电压跟随器,
C5和R8不知道,猜测为相位补偿作用,
C6当然是保持峰值电位的作用,就是输出波形的水平波峰段,
R5和R4和Q1组成放电回路,应该是由单片机I/O控制,
以上分析,恳请指教,没有分析出来的还望指教!

以这个典型的峰峰值检测电路为例,说明原理,
峰值检波的原理
交流信号从 TL084 引脚 3 输入,根据运放的虚短法则引脚 2 具有与引脚 3 同样的波形;U1B
是电压跟随器,引脚 7 的电压幅值与电容 C1 上的电压相同(加一级跟随的作用是用这个跟随器
提供电流支持)。
当引脚 3的电压大于电容 C1电压时,电阻 R2上产生压降,电流从左到右。根据运放的虚断
法则引脚 2不能提供电流,并且 D2反偏也不会导通。为了维持平衡只有提升 R2右端的电压(既
是电容 C1的电压),这个充电电流从 U1A 的引脚 1经过 D1进行。
当引脚 3的电压低于电容 C1电压时,电阻 R2上产生压降,电流从右到左。根据运放的虚断
法则引脚 2 不能提供电流,则这个电流只有经过 D2 进入 U1A。由于电压跟随器输出电压与电容
C1上的电压相同,二极管 D1截止,电容不能导过 D1放电,电压得到保护。
电容 C1 有一个放电电阻 R1,RC 的放电时间常数τ为 100ms,1S 后如果没有脉冲过来则放电
到电压 0V。
讲到这里,我们分析下原来的电路,由于电路有小差异,我的分析也是猜测,要带着怀疑的态度来看,
恳请指正,
c4电容是为了防止U1B自激,R6的作用不知道,

网友A:
是峰值保持电路。

网友:
坐等分析,对U1C和U1B不是很理解。

网友:
分析了一些,自己顶一个,帖子已经沉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峰值保持电路。

那楼主分析的是正确喽,又学习了

网友B:
“峰值”与“峰峰值”电路是不一样,楼主没有分析Q1(有的电路用开关)的作用就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峰值”与“峰峰值”电路是不一样,楼主没有分析Q1(有的电路用开关)的作用就明白。

嗯,是峰值,不是峰峰值,Q1的作用就是在MCU控制下放C6电啊,

网友:
控制Q1放电的电路是峰值保持;没有的是峰峰值保持,电路简单,没有必要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