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超声波收发电路!

楼主:
第一幅是超声波发射,第二幅是超声波接收,里面具体元器件的功能作用是什么?

网友:
第一幅CD4069我认为是小功率放大,不知对不对。第二幅三运放最要是去除外部噪声的,如PCB走线、时钟的影响等

网友A:
发射部分:电路是错的,绘图者企图设计为推挽输出,但搞错了相位,抄图抄的不仔细,没弄懂原理且粗心大意。
接收部分:两级比例放大器,然后是二极管检波,最后一级是比较器。
应当说,这样的电路非常简单,甚至不超出大学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作业题,这样的图看不懂实在不应该,赶紧回炉看书,重新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射部分:电路是错的,绘图者企图设计为推挽输出,但搞错了相位,抄图抄的不仔细,没弄懂原理且粗心大意。 ...

大哥,问一下第二幅图的开始部分R8和C1的作用是什么?它们的值怎么确定?最后那个电位器R17的作用是什么?值怎么确定?(p1.1连接到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部分:电路是错的,绘图者企图设计为推挽输出,但搞错了相位,抄图抄的不仔细,没弄懂原理且粗心大意。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问一下第二幅图的开始部分R8和C1的作用是什么?它们的值怎么确定?最后那个电位器R17的作用是什么? ...

C1是输入耦合电容,对于40KHz的信号,取值0.1uF或以上即可。R8是前级负载电阻,用于阻抗匹配,取值多少要看前级电路。如果前级仅仅是接收传感器,那么该电阻取值数十千欧即可,不用也无所谓,因为仅传感器的话谈不上什么阻抗匹配,超声传感器是容性的,虽然理论上加个负载电阻可以提高电荷泄放速度,但对超声传感器而言并不是必须。
最后面的电位器是分压电位器,为了实现与MCU的电平匹配。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运放的供电电压高于MCU的供电电压,故而需要分压。分多少合适,调节电位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