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MS320VC5509A二次Boot问题,谢谢

楼主:
本人自行编写的二次加载(Pageload)程序在CCS3.3开发环境下通过连接仿真器可以将FLASH中的用户程序搬移到DSP的RAM中并能保证其正确运行。但是,当我将二次加载(Pageload)程序烧写到FLASH中,想利用C5509A内部固化的bootloader先完成二次加载(Pageload)程序的加载,然后再完成用户程序的加载时出问题了,程序加载后只能执行一部分,另外DSP与FLASH是通过EMIF进行连接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困扰很久了,希望有人可以指教,谢谢!

网友A:
5509加载的细节我不清楚,不过原理基本都一样,卤煮确认一下你的pageload镜像格式是不是5509 rbl可以识别的,加载方式有没有和镜像格式匹配,另外,你的pageload加载的地址会不会覆盖rbl的栈空间

网友:
一点点的排查确认吧,玩bootloader必须要对器件的加载引导比较熟悉

网友:
可以逐步进行排查,主要还是看看能否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09加载的细节我不清楚,不过原理基本都一样,卤煮确认一下你的pageload镜像格式是不是5509 rbl可以识别的 ...

谢谢,问题已解决。问题出在开辟的堆栈过大,将堆栈缩小后程序已经正常可以进行二次boot。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