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金币购买的mini固态硬盘到了!

楼主:
最近换的笔记本支持mini固态硬盘,因此用金币购买了一个mini固态硬盘!想感受一下!昨天说的,今天就到货了! 还另外买了个SATA3硬盘数据线!感谢Maylove MM

安装就比较简单了!我的笔记本是Y470支持mSATA接口固态硬盘!
我是前几天换笔记本后壳的时候(吐槽一下,Y470后壳的固定显示屏轴的螺丝座碎掉了!碎掉了!话说我也没怎么用力掰屏幕,据说是这款笔记本的通病!)换后壳就没啥说得,这款本还是比较好拆的!我就是在换壳的过程中发现主板上面有一个和无线网卡插口类似的多余的插口,百度一下才知道,这个是mSATA接口固态硬盘的接口。
于是,我在京东上查了查,我滴乖乖!真贵啊!找了半天发现一款便宜的32G的mini固态硬盘,于是找了Maylove来购买!主要是为了体验一下!性能上可定不能和那些贵的比啊!
安装图:

开机启动,系统会首先提示安装驱动,安装完之后:

出现磁盘0,我在win7下面分区为H盘!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在在WIN7下,没用其他软件分区,用磁盘管理直接分区 ,因此直接就是4K对齐的,这样就不会出现不对齐的现象了!
分完区之后,使用AS SSD Benchmark工具查看了一下,确实是4K对齐了!网上都说4K不对齐的SSD硬盘性能差别很大!

确实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读写速度无力吐槽啊!比不上我的机械硬盘评分惨不忍睹,本来还想装个系统,现在就当成一块普通分区吧,大家要买的话还是买光美的吧!等哥们上班后,必须买个性能好的!

网友A:
真快,我刚还准备Q你,问你的固态硬盘有没有到,顺便问问最近有没有时间将你BBB设计的进度分享到论坛呢

网友B:
楼主把安装过程发个图文贴科普下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快,我刚还准备Q你,问你的固态硬盘有没有到,顺便问问最近有没有时间将你BBB设计的进度分享到论坛呢

还在画PCB呢!最近忙着答辩,画完就发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在画PCB呢!最近忙着答辩,画完就发帖啊!

那我们就坐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安装过程发个图文贴科普下呗

跟新了一下!事实证明一分价钱一份货!

网友B:
装个系统试试呗,昨天刚看完一篇文章,说某些读写软件与厂商是一伙的,所以有时候还是要亲身验证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个系统试试呗,昨天刚看完一篇文章,说某些读写软件与厂商是一伙的,所以有时候还是要亲身验证下

我向里面传东西,确实不快,但比自带硬盘快一些!就这样吧!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向里面传东西,确实不快,只比自带硬盘快一点!就这样吧!呵呵!

用过一阵有自己加装SSD的thinkpad,win8系统,开机9S,还不错,但不清楚用的是什么牌子的SS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过一阵有自己加装SSD的thinkpad,win8系统,开机9S,还不错,但不清楚用的是什么牌子的SSD

装个WIN8试试先,另外!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WIN8试试先,另外!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我点这个了 我不是壕

网友:
我的电脑都没有接口

网友D:
这个速度跟usb3.0的差不多,跟一些ssd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附加值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速度跟usb3.0的差不多,跟一些ssd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附加值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是60G的速度本来就应该比30G的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速度跟usb3.0的差不多,跟一些ssd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附加值就体现出来了

就是嘛!就当体验一下算了!

网友:
楼主的Q是多少啊?有没有QQ群?一块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