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整合好的代码

楼主:
请问一下,mspg2553(测温度的那个代码)的代码怎么整合到g2452(就是那个风火轮的那个代码)代码中?

网友A:
读懂源代码,然后修改代码,不复杂的,还是自己整合吧!

网友:
能不能具体指导一下,本人是新手,对于ccs5的使用和msp都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懂源代码,然后修改代码,不复杂的,还是自己整合吧!

能不能具体指导一下,本人是新手,对于ccs5的使用和msp都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