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为什么用2年就慢?

楼主:
我家有台电脑用了8年了,运行很慢,即使重装系统,安装版的当年XP系统,还是很慢,DDR?不是,硬盘?在网上搜了下,一盘硬盘寿命2-3万小时,所以我的硬盘基本算报销了。又参考一消息有服务器商一家公司就有几万块硬盘,每月都有换下的硬盘。。。

淘了块1T的新硬盘,确认是全新,刚出厂的后,装XP,运行,果然如初。。

网友:
的确,我笔记本也是换了块硬盘后,(7200)转,就好了很多

网友:
换固态的,保准更快!

网友:
哦,原来这就是窍门,以后我就不换电脑了,把我的硬盘换一个

网友:
8年前的硬盘如果利用率极其不高,怎么说,如果慢的话,换还是不换

网友:
原来如此啊!!!楼主的硬盘哪里淘的????

网友:
把问题归结于硬盘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系统变慢是“垃圾”过多,重装前务必格式化硬盘,直接重装无助于改善运行环境。另外要注意的是,快与不快是个相对的感觉,当年的感觉跟现在肯定不一样,所以,快不快不能靠感觉而应靠数据,测试一下便知。我每次新装计算机时都会在做好系统后做一次测试然后保存相关数据,多年来都如此。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知道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计算机的速度。
至于换新硬盘,因道密度的提高,现在的硬盘会比过去的硬盘明显快,所以会改善系统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我曾经撰文提醒大家,想要改善计算机的操作体验,在当前CPU性能过剩的前提下,上固态硬盘的实际效果会比单纯提高CPU档次更具明显改善。一台使用高速固态盘的赛扬,在大磁盘数据吞吐量的应用中会完胜使用普通硬盘的i7,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只要硬盘没有出故障,其读写速度是不会随着时间改变的,有时老硬盘在个别的地方(务必注意这个前提)会出现读写速度大幅下降的问题,这是该地方的盘面已处于临界故障态,这时用磁盘工具软件扫描一下盘面,记住临界区,然后强行将其标为坏扇或通过合理分区规避即可恢复。现在的新型硬盘都带有自动处理功能,会用备用扇自动替代故障和临界扇,这是所谓S.M.A.R.T技术的特性。同样,用工具软件可以查看SMART状态字,硬盘是否真到使用寿命了,可以一目了然。不过,就常规应用而言,能把硬盘用报废的,除非是那些不讲究使用环境的,俺用过的各代硬盘,至今一块用坏的也没有,包括1993年买的120M Conner硬盘。绝大多数硬盘故障是使用或搬运过程中受到过大机械冲击,令磁头撞击磁盘盘面所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源不合适,电压波动较大,导致控制电路异常,进而损坏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