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kefsfile如何一次转换多个网页文件

楼主:
请问大虾,就像例程中那样,如何将fs文件夹中的几个网页文件一次转换为H文件呢?

网友:
在你的工程目录下运行:
c:\stellarisware\tools\bin\makefsfile -i fs -o fsdata-s2e.h -r -h

其中c:\stellarisware\tools\bin\是可执行文件makefsfile.exe的路径,fs 是网页文件目录,fsdata-s2e.h 是输出文件名。你可以建一个.bat文件把这一行放进去,这样以后只要运行bat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工程目录下运行:
c:\stellarisware\tools\bin\makefsfile -i fs -o fsdata-s2e.h -r -h

我就是像这样:c:\stellarisware\tools\bin\makefsfile -i fs -o fsdata-s2e.h -r -h,可是像这样fs文件夹里面只能够放一个网页文件,超过2个就不行了,以前记得在论坛里看见过多个网页转换的方法,当时没有在意,可是现在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
谢谢!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