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为什么信号要经过与非门后到达目的地(和高电平与,相当于没有变化);
难道直接过去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
“高电平与” 出来都是高
“与非门后”输入都是高电平的时候,输出低电平,否则输出高电平。
二者真的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电平与” 出来都是高
“与非门后”输入都是高电平的时候,输出低电平,否则输出高电平。
二者真的 ...

这个设计不能用逻辑关系来分析了,我找到答案了,应该是电平转换,thankyou,qw版主。

网友:
稳定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不能用逻辑关系来分析了,我找到答案了,应该是电平转换,thankyou,qw版主。

什么答案,俺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答案,俺也想知道

我说了啊,就是电平转换的功能。

网友:
输入信号可能比较低不是5V,是要得到5V的电平新号吗?

网友:
稳定电路,避免抖动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