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传输问题

楼主:
帮我看看什么问题行吗?求指教

网友A:
不懂你要问啥,SPI的话参考下这个

STC12C5404AD SPI硬件接口例程.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要问啥,SPI的话参考下这个

不是啊,我对SPI的寄存器的设置也跟你的差不多呢?可是我今天测试下,传输的数据都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