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金币购买的mini固态硬盘安装了Win8.1!

楼主:
听从了eric_wang 老大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7463-1-1.html里的劝说!
在用金币购买的mini固态硬盘安装了Win8.1,启动确实挺快的吗!哈哈!而且不同硬盘里的系统也能并存了!原来是Win7+Ubuntu12.04双系统!现在是Win8.1+Win7+Ubuntu12.04三系统!感觉很Nice!@eric_wang

网友:
很酷很强,3系统

网友:
很强啊楼主的3系统!啥配置电脑?

网友A:
容量太小了吧,装系统后就没多少空间装软件了,估计做加速盘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太小了吧,装系统后就没多少空间装软件了,估计做加速盘比较合适

win8.1基本不装什么的,现在用了10G,还有20G,官方说32位的20G的分区就行,我没装64位的!呵呵!

网友B:
三系统强大啊,我装的也是双系统,自带的win8,自己装的linux,运行了若干次bootrepaire才修复win8的引导,太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系统强大啊,我装的也是双系统,自带的win8,自己装的linux,运行了若干次bootrepaire才修复win8的引导, ...

反过来,引导Linux比较好弄!

网友:
谢谢,又学会一招,找机会试试

网友:
win8.1就是开机很省时,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让你感受下SSD上装系统的开机速度,现在那些测试软件读取速度和跑分软件的数据不一定是准确的,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就像某些8核、4核的拼参数的手机,看着数据都很高,真正搭配ROM用起来不一定就好用,相反某些双核、单核的机器优化的好,用着也不赖。
平时我最讨厌电脑开关机那个漫长的等待了,所以我的电脑几乎都是不关机的,用完直接合上,下次打开直接用 台式机除外

网友:
什么方法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