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个红外传感器被触发的先后顺序的问题

楼主:
两个红外传感器被触发的先后顺序怎么来判断?哪位大神来帮帮我啊~

网友A:
加发光二极管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发光二极管呗

额。。。这个。。。这个。。。。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这个。。。。不对吧

怎么不对

网友:
我用的两个全局变量flog_a=0,flog_s=0;采用的外部中断
/*************外部中断**********************/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if(flog_a==0)//判断是否有折返
        {
                flog_a=1;
                if(flog_s==1)//判断出
                        count--;
        }
        else flog_a=0;
}

void EX_INT1() interrupt 2
{
        if(flog_s==0)//判断是否有折返
        {
                flog_s=1;
                if(flog_a==1)//判断进
                         count++;
        }
        else flog_s=0;
}
/*************************************/
但是这个程序有问题,我在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进两个人计数器才加1个,减也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这个。。。。不对吧

你想说有时候会两个二极管一起亮,当红外管还是有触发先后当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有时候会两个二极管一起亮,当红外管还是有触发先后当看不出来?

用两个红外传感器1,2放在门口,进门时依次碰到1,2,计数器加1;出门时依次碰到2,1两根,计数器减1。我是想这样判断12还是21,这个先后顺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红外传感器1,2放在门口,进门时依次碰到1,2,计数器加1;出门时依次碰到2,1两根,计数器减1。我是 ...

先不说那个先触发 ,中断里面得加个循环吧, 不然进一个人会引起多次触发

网友:
额,你说的是正常看来是可以的,但是在我要做的程序里面不对,怪我,我一开始没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那个先触发 ,中断里面得加个循环吧, 不然进一个人会引起多次触发

加循环。。。不理解,求指教

网友A:
当一个红外检测到人的时候一直停在循环里,直到人离开红外检测区域,还有建议不要用中断,用扫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一个红外检测到人的时候一直停在循环里,直到人离开红外检测区域,还有建议不要用中断,用扫描

直接在函数体里用if来判断?

网友C:
定义两个标志位,查看标志位,如第一个被检测到标志置1,当检测到另一个时看第一个的标志位是0还是1,是1说明是第一个要早,第二个要晚;是0说明第一个还没检测到当然就是第二个要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函数体里用if来判断?

嗯,中断的话还有个优先级,扫描的话,哪个先检测到就直接停在循环里,直到人离开。不过不管怎样你都得把两个红外检测模块放远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义两个标志位,查看标志位,如第一个被检测到标志置1,当检测到另一个时看第一个的标志位是0还是1,是1说 ...

和我上面那个程序是差不多的

网友D:
哪个先被触发总该知道吧,楼主的这个问题实在不应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哪个先被触发总该知道吧,楼主的这个问题实在不应该。

但是还要判折返呢

网友:
同意13楼的说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但是还要判折返呢

道理类似,估计楼主是不会编程吧。对人而言,判断哪个被触发也许是件难事,但对MCU而言,两个传感器的触发间隔那是一段足够长的时间间隔,哪怕你飞奔也不过如此。这样,中间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做适当的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道理类似,估计楼主是不会编程吧。对人而言,判断哪个被触发也许是件难事,但对MCU而言,两个传感器的触 ...

确实是编程小白。。。不过,我说的那个判折返不是指单片机运行判断,而是我怎么写程序判折返的意思,最近满脑子的各种想法,已经统统混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编程小白。。。不过,我说的那个判折返不是指单片机运行判断,而是我怎么写程序判折返的意思,最近 ...

编程思路是建立一个变量,不同传感器对应的变量位不同,根据读数就知道了。
给你个提示吧。
定义一个变量,初始化时清零。
当传感器中断发生时,先读该变量,如果该变量为0则将该变量置为非0数。
当传感器中断再次发生时,读该变量时显然该变量已经不是0了,这时说明当前位置的传感器是后发生遮断的,如此方向不就清楚了。

网友:
万分感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红外触发的代码,最近也在做这个,不过遇到瓶颈了,我只需要一个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