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电压跟随器高频时放大倍数大于1的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怎么解决电压跟随器高频时放大倍数大于1的问题。我用OPA690做的电压跟随器,到5M以上的频率时就出现放大了,而且频率越高放大越明显,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寄生电容影响的吧,看看反相输入端的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寄生电容影响的吧,看看反相输入端的布线。

已经解决了,是输出阻抗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