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40210升压电路发热问题

楼主:
我做的电路是按照官网参考资料做的,是6V升到21V,输出20W。为何带满载后,TPS40210芯片发热很快,一会就到七八十度了。满载后输出电压不变,就是TPS40210发热很厉害,这样肯定不行啊,芯片会烧毁的。换了好多参数都不能解决,求助大神。。。

网友:
你芯片周围留散热区域了吗?要是没有留的话就加散热片吧?开关电源虽然不像线性电源那样,自身消耗的功率小,但是也是需要散热的,毕竟PWM波形不是很标准的,电压和电流会有一小段时间同时不为零,这个时候就会有功耗

网友:
1.按照官网的图做没没问题,要检查是否按TI 提供的器件参数,芯片发热的原因有很多,用示波器测试7脚的波形, 应该是最大150mV,超过会保护,

2.如二楼所说,做好散热

网友:
多大的输入电压,输出多少,负载多大,
建议楼主用TI 的webench仿真一下,再用示波器测量,这个方法应该行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试试。

网友:
不知楼主有没有解决发热问题,以前我也用过此IC由于发热严重最没有用这个方案了。

网友:
发热最大的关键就是如何把热散出去了。板子多留点空间放个大点的散热片如何

网友:
TPS40210 可不可以通过软件编程的方法来控制pwm输入来控制输出的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