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电阻,你仔细研究过吗?

楼主:
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由于制造容易,阻值随温度的变化大而广泛应用于电子产品中。

这里有篇好文章提供给大家

网友A:
自己用得少,接触过的就是IGBT模块里面集成的NTC,都是计算一下电阻温度曲线。应用的时候要注意NTC的自身发热影响测量效果,并且ntc跟电阻一样也有最大功率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得少,接触过的就是IGBT模块里面集成的NTC,都是计算一下电阻温度曲线。应用的时候要注意NTC的自身发 ...

你说得很正确,测温电阻都存在自身发热问题,如果把自身发热限止在一定范围,精度倒是很有保障的。

网友:
谢谢。
还有一种PTC(正温度系数)电阻,作为自恢复保险丝也很常用。
http://www.littelfuse.cn/technic ... /fuses-vs-ptcs.aspx

网友:
NTC電阻以前用過 採用了MATLAB擬合曲線 至於精度到沒有細細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