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Launchpad 硬件IIC 调试问题啊!两天了,卡在循环里面

楼主:
我最近在G2553 Launchpad 用模拟IIC方法调试出 BH1750光照强度模块,现在想实现用硬件IIC查询法调试。为了便于清晰,我只上传了我的 iic初始化和 iic写函数。用CCSV5编译器进行调试的时候,程序总是卡在图中红线位置。不知道为啥啊?真心给跪了。都调试了两天,搞不懂原因,求大神们指点指点小弟!另外还有个问题是,如何收到从机发来的应答信号(ACK)?
/*
* I2C_Init(I2C_MODE i2c_mode, UCSSELx ucsselx)
* 初始化I2C
*
* 参数:
*         i2c_mode --I2C主从模式设置
*      |__        Slave
*      |__        Master
*      |
*         ucsselx --I2C时钟信号选择
*      |__        UCLKI
*      |__        ACLK
*      |__        SMCLK
* 输出:
*    无
*
*/
void I2C_Init(I2C_MODE i2c_mode, UCSSELx ucsselx)
{
        _disable_interrupts();

        P1SEL |= BIT6 + BIT7;                 // GPIO 配置为USCI_B0功能
        P1SEL2|= BIT6 + BIT7;                 // GPIO 配置为USCI_B0功能
        // Own address is a 7-bit address | Address slave with 7-bit address | Single master environment
        switch(i2c_mode)
        {
                case Slave:
                        UCB0CTL0 = UCMODE_3 + UCSYNC;                         //同步通信I2C从机状态
                        break;
                case Master: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同步通信I2C主机状态
                        break;
        }
        switch(ucsselx)
        {
                case UCLKI:
                        UCB0CTL1 = UCSSEL_0 + UCSWRST;                         // Use UCLKI,USCI Software Reset
                        break;
                case ACLK:
                        UCB0CTL1 = UCSSEL_1 + UCSWRST;                         // Use ACLK,USCI Software Reset
                        break;
                case SMCLK: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USCI Software Reset
                        break;
        }
        UCB0BR0 =I2C_BAUDRATE_DIV ;        // 除了分频系数,实际波特率还与时钟有关
        UCB0BR1 = 0;                                 // 这一级别的分频一般不启用
        UCB0I2CSA = SLAVE_ADDR;         // I2C从机地址,可在宏定义中修改
        UCB0CTL1 &= ~UCSWRST;                 // 开启I2C

        _enable_interrupts();
}

void I2C_WriteData(uint8 data)
{
        I2C_Init(Master,SMCLK);
        i2c_delay_ms(1);
        while((UCB0CTL1 & UCTXSTP));         // 确保总线空闲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 I2C TX, start condition
        while((IFG2 & UCB0TXIFG)==0);         // UCB0TXIFG is set when UCB0TXBUF is empty.
        UCB0TXBUF = SlaveAddress;                // Load TX buffer
       while((IFG2 & UCB0TXIFG)==0);        // UCB0TXIFG is set when UCB0TXBUF is empty.
        UCB0TXBUF = data;
        while((IFG2 & UCB0TXIFG)==0);         // UCB0TXIFG is set when UCB0TXBUF is empty.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i2c_delay_ms(1);
}

网友A:
代码视乎没有错。你用示波器打下波形呢?另外,发你一份我写的I2C主程序做参考,可以直接用。如果还不正确,检查硬件。

网友:
红线框错了,是红线上面的一个while判断while((IFG2 & UCB0TXIFG)==0);        // UCB0TXIFG is set when UCB0TXBUF is empty.

网友: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视乎没有错。你用示波器打下波形呢?另外,发你一份我写的I2C主程序做参考,可以直接用。如果还不正确 ...

大神,非常非常感谢你!你的回复给了我重新调试的勇气我能不能加下您的扣扣或者电话,当面像您请教啊。我的扣扣是34555162,希望您能指教啊~~期盼您的消息
我调试的模块是光照强度模块BH1750 里面还有几个疑点:1.在写时序中G2553的硬件I2C如何判断是否收到从机来的应答信号ACK; 2.在读时序中,主机读完第一组数据时候如何给从机发送应答信号ACK?(PS:在主机读完第二组数据时候发送非应答信号NCK我知道如何去写UCB0CTL1 |= UCTXNACK)

网友B:
我也卡在 while((IFG2 & UCB0TXIFG)==0);   这里了

网友B:
为什么检测总线空闲是while((UCB0CTL1 & UCTXSTP));
不是while((UCB0CTL1 & UCBBUS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检测总线空闲是while((UCB0CTL1 & UCTXSTP));
不是while((UCB0CTL1 & UCBBUSY));

加扣扣一起探讨下

网友C:
建议楼主搞个逻辑分析仪测试分析一下,我没用过你的查询方式,以前用的是中断方式。开始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分析测试后调出来了,不过程序没留。
建议楼主多分析一下MSP430G2553的用户指南的电子文档,其中457页(17.3.4.2 主控模式)开始详细描述了主控模式的发送和接收过程,并结合了操作时序图。需要一句一句读一读,多几遍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搞个逻辑分析仪测试分析一下,我没用过你的查询方式,以前用的是中断方式。开始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

谢谢您,说得很中肯,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啦     发个结贴的说明~~

确实,看MSP430  2系列的datasheet,IIC那一章硬件操作的图画得很明白。  还有就是为了防止卡死在循环里面我用了有时间判断,一步一步调试出来了,解决问题了才发现并没有刚开始想得那么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卡在 while((IFG2 & UCB0TXIFG)==0);   这里了

你好。。我现在在调试G2553的IIC。。调了两天整整。。就是卡在这句。。。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现在在调试G2553的IIC。。调了两天整整。。就是卡在这句。。。请问您解决了吗

void IIC_WriteDevice(uchar DeviceAdds,uchar Adds,uchar Data)
{
  UCB0CTL1 |= UCSWRST;
  UCB0I2CSA = DeviceAdds;
  UCB0CTL1 &= ~UCSWRST;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UCB0TXBUF = adds;
  while((IFG2&UCB0TXIFG)==0);
  UCB0TXBUF = data;
  while((IFG2&UCB0TXIFG)==0);
  UCB0CTL1 |= UCTXSTP;
  Delay(200);
}
void Initial_IIC(void)
{
  P1SEL |= BIT6 + BIT7;
  P1SEL2|= BIT6 + BIT7;
  UCB0CTL1 |= UCSWRS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UCB0BR0 = 10;
  UCB0BR1 = 0;
  UCB0CTL1 &= ~UCSWRST;
}
你试试这个程序。

网友:
我也卡在这,但愿能解决

网友:
我也卡在这里 LZ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id IIC_WriteDevice(uchar DeviceAdds,uchar Adds,uchar Data)
{
  UCB0CTL1 |= UCSWRST;
  UCB0I2C ...

请问下  DeviceAdds是多少啊?
UCB0I2CSA = I2CSlaveAddress;我从官网下载的这个,没有看明白,还请指导下,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这个器件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