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串口的长数据通信的实现

楼主:
要用vhdl编写一个串口程序,每隔1s接收一个120字节的数据包,包头定义为0X11AA,然后再对该数据包解析,请教各位如何实现呀?
我想在串口接收的时候,先验证头两个数据是否为0x11AA,然后再放在FIFO里,那么检测两个数据是否为0x11AA,用VHDL怎么写呀?将这个120字节的数据包解析成10个小数据包再以100ms的周期通过串口发送给上位机,那么这十个小数据包怎么保存呀??
菜鸟一个,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没有人能帮帮我吗?

网友:
这和检测帧头有什么区别,可以利用这个思想吧

网友:
这个事……如果从头开始,绝非在一个帖里可以讲得清楚的,不知苹果果对VHDL现已掌握到哪个程度。
首先要弄懂串行通信的时序,需要查资料钻研一把。如果学会用VHDL编串口收发程序了的话,其余的就不是难事。

关键词:状态机。

编程思路提示:
接收的数据包间隔有1s,且按常识每个数据字节间不会隔开ms的话,或可利用几十~几百ms的Timeout作为接收字节计数器的清零。